完美解决BIOS ROM checksum error 问题

楼主(2012-01-31):
这个怎么实现的 求解答
v.youku.com/v_show/id_XMjkxODk2MjYw.html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见过的一般是硬件被改变后才出现的提示,进入后保存即可

网友:
bios校验错误。出这个提示的先刷bios,不行的话换个bios芯片再刷

网友:
遇到过、是BIOS芯片坏了。换了个BIOS好了

网友(2013-05-08):
同求这个问题,我自己做了好几个版本的DOS启动盘,都没法启动。

网友(2014-07-15):
今天早晨同事带一机子来说是开不了机,说是找修电脑的看了,就是板子坏了,要花800多换个新的(无良的JS,800多啊,得挣多少钱啊!),看了下机子,方正A600,成色很新的,又是坑爹的品牌机!一上午没空,下午快放学时回到办公室,通电,开机,提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 Drive A error. System halt 。然后就停止进入了,主机里还出现不停的鸣叫报警声,按了键盘上所有的键均无反映。根据提示来看,应该是BIOS校验出了问题吧,想从A盘上引导,A盘错误(猫了个咪的,全是鹰语,我自己就这水平了,也就估摸个大体的意思吧,啥时电脑自检出汉语啊?)于是打开机箱,看了下板子,FOXCONN 945GC7ML-S2H VER1.1,怪不得丫的这样提示,板子上果然有一个软驱接口,但机子没有接软驱(也不怪人家,现在谁还用那东西啊!)。那就试着恢复下BIOS吧!重新开机,问题还那样,按什么键也没反应!网上看了下,大部分是开机按DEL,进入BIOS,屏蔽软驱(尼玛,我现在是根本按上DEL不管用,BIOS自己都自检不了,怎样进入?不会没人怪,不要上网上去显摆害人嘛!)。先怀疑电池了,问同事,说是电池是换的新的,那就排除电池的可能了,于是根据经验来,放个电先,找到路线,短接,再开机。依旧!

。。。。。。

既然有这样的提示,何不放上个软驱,要能启动起来那刷下BIOS不就可以了吗?先去找BIOS,网上一搜,傻眼了,根本没这款主板的任何信息!!先上富士康官网,输入主板型号,根本没有此型号!那就到方正官网吧,输入S/N。****!全是主板、显卡、网卡驱动什么滴,根本不提供BIOS!坑爹的品牌机,就怕别人自己刷板子,还会提供BIOS?好在同事说,不要怕,刷坏了算完!于是再回到富士康官网找了个自己认为最接近的,945G7MC-KRS2H,赌人品了!(我一直对自己的人品挺自信的!)。下来一看,两个文件:AFU879.EXE 651F1P66.BIN。这个我会用的。略过。。。。。。万事俱备,只差软驱了!好在教育单位就是好啊,全是用的破机子(没钱买新机子啊),别的没有,就咱那,有软驱的机子得有个几十台,还全是赛扬的U呢!于是上机房,数下搞定一个软驱连同数据线。可是学校的破机子都是不用的,软驱好找,软盘难觅啊!东找西借,找了三张1.44M的,竟然还有一个是没开封的!好在那些破机子还有一台(只此一台了)是WIN98!于是做了一张引导盘(三张里面只有一张能用,没开封的竟不能用!)再把U盘上的BIOS文件拷到软盘上,一切准备就绪了!

开机,提示:bios rom checksum error,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media...drive A  1.44M,看来有门,听着那软驱读盘的咔咔的声音,我心里也是咔咔的,千万别挂了这张盘啊,俺可就这一张了!!!一番纠结之后,果然出现了久违的DOS界面!!于是运行AFU879.EXE 651F1P66.BIN,出现了刷新界面(真开始赌人品了,一但BIOS文件不对,那板板俺可真不会救了)。。。。。。白色,红色,绿色。。。。。。闪过,提示,重启。

开机,出现了FOXCONN的LOG,心里狂喜!!!(人品不错啊,真滴不错)接下来就顺理成章了,很快那XP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