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仙友关于福禄克万用表主要型号的解析与选购

楼主(2012-01-31):
最近一段时间从刚开始时候的慢性中毒--接着变态--再来就是神经错乱--到现在的精神崩溃。
已经入手FLUKE 113与FLUKE 77-iv(现在东西还在路上,到时一定上图谢恩。),请各位大哥及众位仙友指点迷津。
发现113好像买错了,应该去买117,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113有交直流电压自动检测,并有防止在检测过程中电弧放电的功能?再次叩谢。
另发现国产的后面都是带C的,如117C,这个是针对中国市场的吧?会不会跟国外的硬件是一样的,但是软件版本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花不少钱吧!

网友:
什么价位,用了感觉如何

网友:
你给我用几天我就知道好不好用了。手上的只是几十块的表。不一样用啊。

网友:
伤不起的淫~~~。

网友:
本人用115    记住不是115C  C是垃圾

网友:
以前用过 同挡的。  相当的不上手。  其它型号   好用,没得说

网友:
     中毒太深

网友:
用UT61E便宜又好用.

网友:
楼主肯定花了不少钱吧,羡慕中

网友:
我买的是15B吧,很好用的说!用过了就知道好用,自动的就是省事,就是反映有点慢

网友:
好东西,我都买个来用。

网友:
我的是F117C拆开看过做工不错,不是牛屎芯片

网友:
只要自己喜欢花多少钱都无所谓。至少花了多少钱,现在不想说,等表到手上了再与大家细品。

网友:
支持国产货,实用才是王道~!

网友:
我用FLUK287和FLUKE787

网友:
我用过福禄克15B、17B、117C,我的评价是都是针对中国的垃圾产品。选福禄克的表,建议你先用一下87-3、177(我都用过),找找感觉,这样你才能对福禄克有正面的评价。
另外如果你能理解UT61E的没自动关机、不如相同位数的福禄克准确、PCB不够华丽的话,那么它的确是维修人员的一个好选择。

网友:
87系列的可以满足你

网友:
没看到有焊台

网友:
FLUKE 的表是不是有点贵。

网友:
再过三四天,我的表就要回来,变态的虚荣心理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了。。。

网友:
我还是喜欢用台式表。够大,位数够多。

网友:
一般维修 胜利仪表足矣 根本不需要那么高的精度的。

网友:
烧钱的家伙。。。不要迷恋上这东西 。。我以前也烧。现在不烧了。。有一台18B 有一台189够用就行了。。。。。。前几天想入手287C后来想来想去没买 。太烧了

网友:
真羡慕,你们都跨入富裕时代了,想什么买什么,我还在贫困线上挣扎

网友:
我用的是UT2001,对于福禄克再贵也无视,感觉不怎么样 ,UT2001的二极管档反压测得比较高,其他的也就是精度问题

网友:
现在对福感觉不好了
整的和卖保险一样
上他们网站注册
就打电话问需要啥设备可进行现场试用

网友:
我用的是115C,好没面子的,准备明天把后面那个C给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