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战旗P45-X3检测卡跑98-96重启

楼主(2012-01-31):
朋友的一块七彩虹战旗P45-X3,用到一半突然死机后无法开机,只插CPU上检测卡跑00-98-96然后掉电重启继续跑相同代码,不上CPU不重启,是否是BIOS的问题,橙3.3V对地阻值128(用另一块表测97),14.3晶振两脚电压相同还有CPU边上电源管理芯片旁二极管测数值正反都是五百多,拆下来测没问题,各位大大给点思路

网友:
我有一块联想L-IQ35主板也是同样的病,不停的重启到现在还没有修好,不知道那里问题,不装CPU不能开机,测试开机针上电压只有,1。1V左右,跑线后好象是进南桥啦,不知道是不是南桥挂啦,此板IO SCH5617 南桥82801
不知道SCH5617是否带有开机功能,因为没有资料,所以此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修理

网友:
你先别急遮羞主板,先换条内存试试,

网友:
98 96自检接近完成。先刷一下BIOS。打假负载上的地址线。测NB-SB的地址线。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