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自动断电故障

楼主(2012-01-31):
遇到联想的显示器,出现自动断电重启的故障,电容没有问题,换过ic和开关管,桥堆。断电时电压5v没有变化,驱动板测试过没有问题,大家看看给个方案,谢谢
ic ea1530a的

网友:
“出现自动断电重启的故障.........”
检查、更换面板按键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应该是按键的故障,你把所有的按键板拆了才测试下看看还断电不!

网友:
找到问题了,5v的线上有虚焊,我飞了一下线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