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正常

楼主(2012-01-31):
小弟的电脑每次冷启动都不能正常启动
都是要按一下重启才可以正常开机~
是什么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看看诊断卡有没有跑码、跑的码是多少。。你报上来。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用时较长的机子,CMOS电池可能性很大……

网友:
应该是电源问题

网友:
电池跟电源都已经更换过了~~
每次都是第一次开机就出现这个问题
开机成功后关机再开就又正常了
今晚回去插检测卡看看代码

网友:
换一个电源看看,是不是电容失效了

网友:
昨晚回去插测试卡上去一切正常~郁闷~~能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