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硬盘换主板还要修改什么才行?

楼主(2012-01-31):
一个富士通的40g硬盘不转了,换了个60g的板子,换上去转了,可是插在usb上,系统里面提示“没有初始化”,做初始化操作失败。

装在机子上识别不到,是不是还要修改什么参数啊?
用什么软件能修改?

网友:
换BIOS了吗?
能够认盘了是吗?用MHDD检测一下,是否有坏道。

网友A:
楼主说的好像是移动硬盘吧,不然怎么会提到接到USB上,,

网友:
谢谢啊

接在usb口上,磁盘管理里面显示一个硬盘,但是没有任何参数,提示“没有初始化”,但是初始化操作失败。

装在机子上,识别不到,mhdd也检测不到。

网友B:
那就是还不认盘,换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还不认盘,换BIOS看看。

请教这个板子上,哪个是bios?

网友B:
一般BIOS上面有 25P 25F 27 29等字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好像是移动硬盘吧,不然怎么会提到接到USB上,,

移动硬盘,跟不移动的硬盘,有啥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BIOS上面有 25P 25F 27 29等字样。

谢谢啊,我这板子上面没有这样的芯片啊

网友:
两块板子除了缓存芯片以外,基本完全一样的。

网友B:
一般板上有一排数字,那排数字是否一样。
如果,BIOS集成在主芯片里面的话,没有专用工具的话,你自己就搞不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板上有一排数字,那排数字是否一样。
如果,BIOS集成在主芯片里面的话,没有专用工具的话,你自己就搞 ...

数字很多啊,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数字,

图片上看,有没有bios?

网友:
在图片上,看到有一个8脚的,但是,上面的字符看不清楚。
一排数字 一般就是这样的模式

网友:
可以把主控芯片一块换过去

网友:
主控好像是bga的,不好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