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W7067代换QPW7068

楼主(2012-01-31):
APW7067和7068可以代换吗

网友:
不可以
APW7067   ==   ISL6549   ==   RT9259

网友:
饼大神正解,不能代!

网友:
可以的啊,但不能说是直接代换,在坛上帖子有说过,我试过两片都可以
具体方法好像是去掉其中一脚的电阻(好像9-11其中一脚),然后直接把9,10脚短路就可以
具体楼主找找,可行的

网友:
从电路上看 很明显不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