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3691p EC BIOS 主板零件编号为U4

楼主(2012-01-31):
接一进水联想14002机,插电没反应,测5v短路,烧鸡发现u4 u17发烫,拆掉阻值158,仔细检查发现pr93腐蚀
,找一个换上,上电0.55,南桥巨烫,换一个,再上电0.12,由于没有ec rom怀疑ec保护,于是翻遍废料箱找到一块la3781p,装上还不行,仔细检查发现网卡也有点温度,于是拆掉网卡再加点,待机0.02正常,按开关,悲剧还是没反应。
现在没辙只能找一个原板的EC bios,那位兄弟有的话麻烦刷一份下来

网友:
顶一下,帮帮忙啊,

网友:
继续顶,直到有大师帮忙

网友:
我也有块C466L,板号也是一样的,就是不启动,同求这个EC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