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WD320笔记本硬盘电路板代换问题

楼主(2012-01-31):
手上有一个WD320G的笔记本硬盘,现在的故障是:BIOS检测不到硬盘,但能听见硬盘马达正常转动的声音。

这个硬盘电路板的编号是 2060-701499-005 REVA

后来找到一个编号为 2060-701499-005 REV P1的电路板。换上后开机自检过不了

请教下我代换的这个电路板有什么问题吗?只是后边的版本号不一样,难道不能通用吗?还是我的盘体本身坏掉了?

网友:
不是你的硬盘坏了,是板不对,或者是bios不对,wd的话可能还要陪rom的,不是换板就能用那么简单

网友:
首先的问题是,如何确定板是不是好的,在板没有坏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要换板?
第二,换板是要换BIOS的,你正确换了吗?
不要盲目的换配件,也许会越换越坏。

网友A:
我也不确定板子坏没有,只是觉得既然bios完全识别不到硬盘,那应该和板子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确定板子坏没有,只是觉得既然bios完全识别不到硬盘,那应该和板子有关系

固件的关系也非常大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固件的关系也非常大呀。

可以告诉我下维修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告诉我下维修思路吗?

用工具检测一下固件就知道了

网友:
磁头爆了也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