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优化Windows 2003服务器操作系统平台05

楼主(2012-01-31):
十、跳过磁盘检修等待时间(个人认为不用改)
一旦计算机因意外原因,例如突然停电或者死机的话,那么计算机下次重新启动的话,系统就会自动运行磁盘扫描程序,检查磁盘是否有错误出现。要是你不想等待下去的。可以跳过这段检查等待时间:
  1、在开始菜单中,依次执行“程序”-->“附件”-->“命令提示符”命令,将界面切换到DOS命令行状态下;
  2、在DOS命令行状态下直接输入“CHKNTFS/T :0”命令,单击回车键后,系统就能自动将检查磁盘的等待时间修改为0了。下次遇到异常情况,重新启动计算机后,系统再调用磁盘扫描程序时,就不需要等待了。

十一、解决运行大型软件时系统反应缓慢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设置-->高级,把“处理器计划”和内存使用分配给“程序”使用。然后点击“确定”

十二、禁用错误报告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点击“错误报告”按钮,在出现的窗口中把“禁用错误报告”选上并复选“但在发生严重错误时通知我”

十三、调整虚拟内存
正常运行Windows所需要的虚拟内存是作为物理内存的“后备力量”而存在的,虽然运行速度上硬盘不如内存,但在容量上内存是无法与硬盘相提并论的。所以我们一直是认为虚拟内存越大越好,其实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安装Windows server 2003用做工作站的环境下并不承担高负荷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试试禁用虚拟内存。前提是你必须拥有512M物理内存以上。很多朋友担心如果禁用虚拟内存会不会象在Windows 9x环境下一样造成系统无法正常待机和休眠的情况,其实不会这样的,因为从windows xp开始它的虚拟内存(即pagefile.sys)是专用于数据交换的,待机模式时数据依旧保留在物理内存中,休眠模式也有其专用的休眠文件(Hiberfil.sys),所以绝对不会出现系统无法休眠的问题。而使用Windows server 2003的一些朋友经常会对其的关机和注销缓慢感到束手无策,在此我个人的解决办法就是禁用虚拟内存,这样你的注销和关机时间可能会加快很多。我做了测试,在加载虚拟内存的情况下注销用户重登陆windows的时间是3秒,关机是23秒。但是在禁用虚拟内存的情况下注销重登陆的时间减少到2秒,而关机时间缩短到3秒。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设置-->高级,点击“虚拟内存”部分的“更改”,然后在出现的窗口选择“无分页文件”。重启系统即可。
注意:调整虚拟内存部分经过个人测试无任何问题,但是不保证在您的机器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不对此设置造成的任何后果承担责任。只是建议对Windows server 2003关机速度有怨言的朋友尝试。

十四、更改系统临时文件夹位置
在非系统分区新建一个文件夹TEMP(如D:\TEMP)准备准系统临时文件移动到该文件夹,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和系统变量栏目中找到TEMP和TMP项,然后单击编辑,将原来的路径前面的%systemroot%改为D:\TEMP即可,共四项.
右键点击桌面上的Internet Explorer图标,选择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中的“Internet 临时文件”栏目中点击“设置”按钮,在弹出的设置窗口中点击“移动文件夹”按钮,然后选择你想移动到的非系统分区的文件夹(如D:\TEMP)点确定即可.
用同样的方法亦可移动我的文档或一些应用程序的临时文件

十五.更改系统虚以内存到其它非系统分区
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栏目中点击“设置”按钮-->选择高级选项卡,在虚拟内存栏目中点击“更改”按钮-->在驱动器列表框内可看到当前系统分配的虚拟内存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数.在驱动器列表框内点击非系统分区(如D盘),然后点击“自定义系统虚以内存大小”,在最小值和最大值处输入相同的数值.数值的大小约为内存大小的2倍即可.内存在512M以上时倍数应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