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芯片?另求三星R439图纸。

楼主(2012-01-31):
三星R439进水,版号:BA41-01272A.

上面写着A0=CF    N09。。。。。

网友:
RT8202    I系列的图纸不好找~~~~

网友:
rt8202我记得这芯片。新点的板子上有,是3.5v待机芯片。

网友:
谢谢

网友(点评):
楼主确定这是待机芯片了吗

网友A:
谁有这板子,可以帮我看一下 Q536 是什么型号的MOS,  AO=CC   X1J 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有这板子,可以帮我看一下 Q536 是什么型号的MOS,  AO=CC   X1J 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谢谢

还给人家了。

网友(2012-03-01):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去瞧瞧桥222222222222222

网友:
不好意思,键盘连健了,不好意思

网友:
这个,tps51117应该可以代

网友:
买得到的,供电芯片来的

网友:
和那个通用把P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