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 不跑码 PCI复位只有1.75V 时钟上正常

楼主(2012-01-31):
GA-G31M-ES2C 不跑码 PCI复位只有1.75V  时钟上正常   CPU vocre也正常,PG灰线5V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点评):
你要是能确定全板的供电 时钟都无问题的话,pwrok vrmpwrgd正常的话 看别处的rst是否正常 正常跑线 不正常桥

网友:
你内存供电查了没有。主要你要跑pci复位的线路

网友:
其他的复位电压正常吗?要是正常的话就跑pci线路看看到哪里。接什么元件。查查看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复位被拉低了吧 先检查其他复位 在检查PCI复位电路 都正常就怀疑南桥了

网友(2012-03-11):
技嘉的主板都是南桥坏的多

网友:
查醒跟PCIRST相连复位是不是拉低了这个信号。还有IDE的复位信号正常吗?如果你CPU复位正常的话。南桥发的复位绝对是正常的。不用考虑南桥。查别的吧

网友:
先换io,后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