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主板读硬盘正常,读不了光驱的故障检修思路。

楼主(2012-01-31):
主板读硬盘正常,读不了光驱,都是IDE接口。
互换接口、IDE线症状一样
重新换IDE线症状依旧
BIOS设置没问题
换了三个光驱,N个光盘,故障依旧,这三个光驱都是平时经常用的,都没坏,可以排除是光驱本身的问题。
在BIOS里可以看到光驱,但不显示光盘容量信息,光盘在光驱里不转动,当启动时,检到光驱时卡在上面很久,最后提示无可启动BOOT

网友(点评):
光驱供电不足,换其它电源插口看看

网友:
BIOS放电试试

网友:
兼容性的问题也可能的,我们曾经尝试过换了N个才读碟,换的都是新光驱

网友A:
光驱供电不足,换其它电源插口看看
有条件的代换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驱供电不足,换其它电源插口看看
有条件的代换个电源

这些方法全试过了,不然我不会来这里发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