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南桥的型号怎么识别?

楼主(2012-01-31):
今天遇到一个G455的AMD笔记本,一看是AMD心凉了半截……(AMD的U爱坏,而且这种南桥还是新式的很薄的那种,一不注意就爱鼓包。CQ40的AMD基本我就没弄好过基本都是换全新)

客户说本子进水不上电了,于是让客户先回去等消息。

拆开一看,从C壳进的水,板子除了南桥之外都完好很新,进水痕迹很明显(水刚好是滴到南桥的反面进),进水面积大概有一个黄豆粒大小,处理后烘干,加电测试:仍是不上电,待机0.07……南桥/KB晶振无电压,但主板上我却量到了3.3V电压,待机有问题?可是明明只有南桥小机种进水。第一次碰到联想的这个G455,哎

问题1:是不是南桥内部微短造成待机5V短路?另外虽然我测出板上有3V(是把BIOS取下后,在+极上测的)但在所有电感处却没测出3.3V电压-----这款主板的待机该不会像华硕的待机吧?

问题2:AMD的南桥型号怎么看?

网友:
问题1:看图纸 仁宝主板不会像华硕待机
问题2:AMD的南桥型号只能多见 就会一看就知道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19585-1-1.html
SB700
SB800

网友:
发现底型数据有一共同特点:218???
那218S和218一样吗?

网友:
看最下面的那排就对了

网友:
一起学习一下,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