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或者DIY BGA返修台都值得一看的文章

楼主(2012-01-31):
使用BGA返修台和DIY BGA返修台的朋友越来越多,对于自己在使用或者研发过程中有诸多疑虑和不解。不过要弄清楚问题,必须追根求源。网上找到一篇不错的文章,值得大家仔细阅读。引文如下:

无铅制造过程可靠性需考虑五个方面

无铅制造过程中的可靠性问题一直是近期热门探讨的话题,日前在深圳举行的IPCWorks Aisa 2007研讨会上,清华-伟创力SMT实验室通过一个案例分析,分享其在无铅生产过程中如何考虑各种因素对可靠性的影响,从而得到高性能的产品。

该实验室主任王豫明女士认为应从五大方面来考虑:元器件、印制板、材料、回流炉及焊接曲线和工艺确认。元件主要考核Pb含量、静电敏感程度、潮湿敏感等级等,并对元件进行了预处理。无铅PCB通常只注重表面处理,却忽略印制板板材。由于大量无铅板材发生变化、印制工艺过程会发生变化,都影响SMT焊接工艺以及板级产品的可靠性。另外,回流炉是无铅焊接中最关键的设备,必须全面了解炉子的情况,如横截面温差、炉长的温度变化、加热效率等,对于焊点的影响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容易设置焊接曲线,使每个焊点都焊接良好,又保证元件不遭受过热。最后,对焊点进行截面剖切和电镀分析,分析结合层的情况及晶粒的大小,确定工艺参数。

该案例的背景是清华-伟创力SMT实验室承接的小型订单,主要生产高附加值高复杂度的组装印制板,板上拥有3,000多种元器件,0402型贴片元件的数量达100多个,关键元器件有BGA、QFP和QFN等。下面我们分别从这五方面探讨无铅制造的可靠性问题。

网友:
元器件

在无铅制造过程中,首先考虑的可靠性因素是元器件。对于元器件,不光要了解其外表,还要首先了解它的端子/引脚的镀层结构和材料。比如结合层的类型,如果是金镀层则是镍和锡形成的Ni3Sn4,如果里面的镀层是铜引脚,外面的结合层就基本是Cu6Sn5。而BGA的结合层类型CCGA90Pb属于高铅产品,高铅熔点为300度,焊接的时候高铅是不熔的。

了解了结合层类型之后还要结合焊接工艺的把握,尤其是焊端材料的最低温度,它决定了整体最低温度要求。比如该表层是镍钯金的话,工艺上就要做相应的处理,由于钯溶解到焊料里面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时间需要稍微长一点。但如果是银端头,如片式元件,这时候银端头时间就不能太长,太长就会熔到焊料里面,端头发生破损,导致浸锡现象。因此,可靠性因素第一要了解元器件的焊端结构,就了解了焊点的可靠性。

为什么要考虑这些呢?因为各种金属的溶解速度是不一样的,锡的速度最快,依次是金、银、铜,钯和镍的溶解速度则很慢。通常,镍和锡形成的Ni3Sn4结合层比Cu6Sn5的结合层从长期角度看较好一些,而36Pb/62Sn/2Ag相比40Pb/60Sn铅锡合金,前者由于加入Ag银元素缓解在焊料中的溶解速度,因此溶解速度要慢一些。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含Pb铅的材料在焊接时,曲线的调制一定要长一些。

元器件可靠性考虑的第二个因素是元件的耐温。元件的耐温模式有几种,有的是耐冲击不耐高温,有的是耐高温但不耐冲击。比如陶瓷片式电容、钽、铝电解电容就属于耐高温不耐冲击,斜率太陡便会导致形成裂纹。因此元器件厂商最好给出元件的耐温曲线,通常给出三个指标:元器件的耐冲击性,即升温斜率℃/S;元件能够承受的最高温度;元件能吸收的最大热容量。需要注意的是,通常元器件厂商提供的温度曲线只是给你元件的耐温曲线,器件封装的要求常严格于锡膏要求,所以耐温曲线指元件能够耐受的焊接温度,而不是焊接温区曲线。

元件的耐温将决定焊接最高温度,很多元件最高耐温只有240℃的话,焊接时就一定要注意不能超过这一数值。大型制造商一般在制造过程中不会出现问题,但许多小作坊由于元器件品种多,订单和客户群很广泛,就会发生许多问题,产生元器件失效的可靠性问题。另外,采购的过程也要十分谨慎,许多由有铅转为无铅的产品,即使经过查验符合IPC/JEDEC J-STD-020C标准,也可能不耐高温,而导致元器件失效。

在生产过程中,元器件铅含量的测量也是十分必要的。测量铅含量的方法有几种,第一种方法是将元件端头/引脚的成分分离出来,测量Pb的含量,比如BGA和QFP都是这样做。第二种方法是将元件研磨粉碎,测量Pb的含量,它是比较便宜的方式,电阻电容常用此方法。第三种方法就是仪器分析法。该案例的检测结论是所有元件除电阻外,满足要求。由于电阻用研磨的方法检测,结果为1300PPM左右,主要原因是元件制造中需要Pb,但不是端头超标。

元器件第四个需要考虑的是元件静电问题。该案例检查了所有的元件,有些生产元件是属于静电等级1级的,如ISL6232CAZA,有属于2级的ISL6227CAZ,还有属于TDB级(HBM)的ISL6506ACB,以及静电等级要求防静电的RB751V-40。静电是导致元件失效的一种可靠性因素,它甚至在生产完成和调试后运送到客户那里才发生静电损伤,因此要注意处理。目前板上的芯片越来越密集,精度也越来越高,对静电也因此越来越敏感,需要十分注意。

早期静电敏感等级分为三等:1级为0~1999V;2级为2000~3999V;3级是4000~15000V。目前使用的等级划分沿用的是美国和欧洲的标准,将敏感器件按照HBM、MM、CDM、SDM等不同的放电模型划分为4~7个等级。比如HBM是指人体模式,对人体的静电比较敏感的,MM是机器放电模式。因为HBM和MM会因为外部放电而影响到别的物体,需要特别注意一下。所有的元器件都应按照要求做静电敏感元件处理,其中特别提及的元件要特别注意。

第五个元件考虑因素就是潮湿敏感,也是生产中要特别注意的,因为板级产品其实已经相当于整机产品。潮湿敏感元件是一定要进行除湿处理的,如果库存时间较长,则应该相应延长烘烤时间,以免损失。

综合来说,元器件重点考虑的就是湿敏和静电、高温三个因素,致于端头则是为后面的焊接做准备的。

网友:
印制板

“对于印制板很多人通常是忽略的,因为印制板一般是先设计后订购,然后装配。但是在装配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王豫明说。

她介绍说,印制板需要注意五个问题:板材的要求、镀层的要求、印制板厂加工工艺的变化、SMT工艺的处理和焊盘设计。

首先是板材的要求,无铅板材必须满足的几个关键要素包括:Tg一定要150℃,Td(Min)是非常重要的指标,无铅一般要达到320℃;无铅中需要加填料,比如很细的二氧化硅20%,固化剂也发生变化,由Dicy变为PN-cured;加入沙子的目的就是减低印制板在Z轴方向上的热膨胀系数,α1为60,α2为300,Z轴对可靠性的影响在于可能会造成PCB分层和孔断裂。因为Z轴是没有玻璃纤维,只有树脂,在加热过程中迅速膨胀,每一度温度升高很快就会把树脂拉断或产生隐性裂纹,今后造成孔断裂。

第二是对印制板镀层的要求。其可靠性问题主要考虑金脆问题和黑盘问题。所谓金脆是指镀金层金的厚度太厚,造成板的金脆问题,因而金的厚度要求是0.1μm。黑盘问题则要求控制Ni镍的厚度在5~7μm,由于这里有焊膏,因此只能是控制问题而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黑盘问题要求控制好渡槽的溶液配方,以及控制渡槽溶液更换频率,应对印制板厂提出一定的要求。

第三是印制板厂加工工艺的变化。对印制板厂来说,还是应该对其进行考察。由于更换到无铅制造,新的生产设备必须具备转速为20万(RPM),如果原有设备是12万(RPM)转的话,那 么 生 产 效 率 必 须 降 低 一 半,打孔速度慢一些,因为太快将造成可靠性问题。另外,印制板厂的压合工艺也发生了变化,印制板厂必须进行板子的烘烤(145℃2~4小时)。现在的板材还需要进行黑氧化的加强,印制板一定要提高铜箔与PCB的附着力,加强层压之间的结合力。当然镀通孔工艺也发生了变化,IST是否替代TCT工艺,同时需要切片样件,反应镀通孔的厚度20微米以上。需要测试来验证、保证通孔是否好。

此时,SMT加工工艺也要相应做出变化处理,需要注意的事项有:焊接曲线调制的时候要考虑板材是否会分层,峰值温度最好不超过250度,TAL液态温度以上时间60秒以下,曲线最好是有鞍型+峰值为平顶式,最好不用三角形。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是焊前烘烤。焊前烘烤100~120℃1~3小时或2~6小时;根据板的吸潮情况以及环境、储存条件而定。烘烤的目的是消除层压应力,排除印制板吸取的潮气。

印制板需要注意的第五个问题是焊盘设计,王豫明建议说:“焊盘的设计很关键,最好还是要看一看,考察各种元件的焊盘尺寸,便于模板设计。”该案例中几个关键的元件包括Chip元件、QFN和BGA三种。对于尺寸越来越小的chip元件,将来如果返工返修可靠性将有所下降。QFN主要看其热焊盘,最好是最大面积的接触,否则会造成散热不够。例如一些手机板由于QFN的焊盘设计不合理,造成通话过程手机发热非常明显。BGA一定要焊好,焊头、焊膏还有焊盘设计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
材料

材料部分是很重要的,但它又是非常难做的。其中需要制造商进行焊膏认证、焊剂评估以及焊膏、焊剂、焊丝的选择。可靠性考虑的因素包括:焊料与元件、印制板材料的兼容性;电化学迁移;腐蚀;表面绝缘电阻下降;焊剂材料的兼容性。

焊膏认证主要包括合金成分的选择、认证的焊膏品种选择和焊膏认证。焊膏认证里面包括对焊粉形状及颗粒直径、焊膏粘度和黏着度的认证及测试,对工艺的要求包括可印刷性、塌陷、润湿性和焊球。

该案例进行了焊料合金的选择。案例中选择了一家专门做软板的外资企业,其中元件是电镀金的,PCB软板也是电镀金的,焊料采用Sn4Ag0.5Cu。虽然曲线没有问题,但结果总是焊不好。进行切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焊膏材料选择并不合适,不应选含银焊料。因为PCB镀金层太厚,焊点中金成分太多,造成焊点金脆;软板的金层太厚,需要扩散时间加长,曲线中普通的50~60s不够,造成焊接不良。所以印制板的情况变化很多,焊料的选择还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焊膏认证中还要进行颗粒的测试、粘度、黏着力测试。这里面要求Ti触变系数要好,Ti表征焊膏的触变性能,透过焊膏粘度来计算,优良的焊膏触变系数较高。Ti在0.5~0.6之间,剪切力恢复系数R%越小越好。这主要是对焊膏本身性能的评估。第二个评估是粉刷性,有的焊盘上面锡膏很多有的则很少,焊球也是润湿性不同,润湿性越大越好焊。

除了焊膏的评估,还有焊剂的评估,评估的方式包括铜镜试验,铬酸银试验和表面绝缘电阻法,这三个都是按照IPC的标准来进行。铜镜试验主要用于检测助焊剂对铜镜的腐蚀情况,根据IPC-TM-650 2.3.32标准进行,要求助焊剂不应使铜膜有穿透性腐蚀。铬酸银试验目的是测试助焊剂中卤化物的存在,根据IPC-TM-650 2.3.33标准进行,如果试纸出现白色或黄色变化就表明了氯化物或者溴化物的存在。

该案例中仅做了表面绝缘电阻的试验。表面绝缘电阻测试的目的是通过对有助焊剂的PCB表面绝缘电阻的降级,测定助焊剂的特性。根据IPC-TM-650 2.6.3.3标准进行,将焊剂和焊膏放置于PCB上进行波峰焊接或回流焊接。样件在高温高湿实验环境85℃±2℃,湿度20%中放置3小时,再在82±2%放置至少1小时。样件保持在仓内不懂,给2组加上45V直流偏压,分别在加压24h(1天)、96h(4天)、168h(7天)后,将45V偏压撤掉,加上100V直流测试电压(与偏压极性相反),测量1~2、2~3、3~4、4~5间的绝缘电阻,并记录。要求表面绝缘电阻大于1×108Ω(转帖者注:是10的8次方,不是108)。枝状的生长<25%间距。

焊剂的评估需要注意的是焊剂材料的兼容性,焊剂、焊膏的助焊剂一定要相容,焊膏中的焊剂,手工焊接中焊丝的焊剂以及涂覆的助焊剂、波峰焊接的焊剂均要求相兼容。如都是松香型的或都是水溶性的,或都是免清洗型的,不能混用。如果混用,必须测量表面绝缘电阻。

网友:
回流炉及温度曲线

回流炉是无铅焊接中最关键的设备,必须全面了解炉子的情况,如横截面温差、炉长的温度变化、加热效率等。从而容易设置焊接曲线,使每个焊点都焊接良好,又保证元件不遭受过热。

首先,需要特别提醒的是,需要了解你的测量系统是否精准,测出来的曲线是否准确,测量系统的误差情况。“测温系统一定要降低误差,这里面有各种测温误差,有的公司为了省钱在一家公司买了测温仪在另外一家买了炉子,这样造成的误差非常大。从有铅向无铅转换,必须尽量保证测量系统精度误差小。”王豫明说。其中,误差源包括热耦连接材料、热耦连接方法、热耦精度、测温仪精度等,分别将产生2℃、4℃、2.5℃和2℃的误差。

其次,您需要全面了解炉子的性能。大型制造厂使用的炉子可能较好但小型工厂却并不一定好,需要全面了解你的设备。第三是温度曲线的设置。加热因子是液态温度以上时间TAL和峰值温度所组成的面积。对回流曲线TAL以上面积进行积分,反应的是焊点吸收的热容量的大小。加热因子最好在1,500以上。

网友:
工艺确认

焊完之后需要对焊板进行工艺确认,首先是进行X-Ray检查,发现空洞问题可通过模板、焊膏和温度曲线调节的措施来解决。其次是微观结构的分析,进行切片,可包括金相图的分析、电镜分析和能谱分析。从金相图片看各焊点的润湿情况,是否满足610D的标准要求。电镜分析看结合层形状、厚度、成分,以及晶粒组织、大小和分布。能谱分析可以进行点的测量和线扫描,线扫描看结合层形成是否良好,材料分布状况。

网友:
没读过书嘿多字认不到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很多搞不懂。

网友:
如果真有像上面说的没读过书,认字不多,请先去上学,不要让网络把你耽误了,即使真的耽误了也是你自己的责任,与别人无关。
真有兴趣的朋友,如果抓不住要点,可以按下面要点去看。
要点:
元器件:1.元器件耐温决定BGA,SMT加工温度;
        2.潮湿敏感元件一定要先去潮(俗话说先烘干);
        3.防静电
印刷版:1.要去潮;
        2.温升不能快,快了会分层,涨断通孔连接
焊膏焊剂:对不同材料的引脚及镀层要正确选择,加热时间也要正确配合
加热设备:炉子和温控设备配合必须适当,两种质量好的东西配到一起不见得就配合很好。

网友:
上面的字太多.不是我认不到是不够直接.看了总结明直接.明白.写得好啊!

网友:
焊接工艺是复杂的学科, "凡人"一般只会识别"温度是多少" "温度均不均匀""测温准不准""爆桥"之类的词语.

对于IPC/JEDEC J-STD-020C
是什么产物就不知道了.

在返修焊接工艺上需要的知识不亚于生产焊接工艺知识.

BGA返修系统的开发者或使用者都要懂得焊接工艺是什么.

网友:
没找到标准的全部文本,只有很少一点。

网友(2015-12-02):
內容寫的真好,bga學問真大考慮的東西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