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键盘坏了如何重装系统

楼主(2012-01-31):
一台键盘坏了的笔记本,只有电源键有反应,其它键都没用,请问用什么方法重装系统?

网友(点评):
拆硬盘,gho进去后再安装到原来的笔记本上面解压

网友:
外接一个呀

网友:
外接USB键盘

网友:
外接USB嘛,中了~1!!

网友:
硬盘拆掉挂其他机器上

网友:
处接USB键盘不行,开机认不到键盘

网友:
通过网络启动

网友:
看来你可以把硬盘拆下了,使用移动硬盘盒插到其他机器上,在Windows下运行Ghost32把WINXP或WIN7做到硬盘里,完成后再把硬盘插回笔记本就OK了。

网友:
用鼠标和外接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