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这块显卡还能修理好吗?

楼主(2012-01-31):
GLADIAC 730GT PR3 26B2 DTV显卡。只能进入安全模式,正常模式就黑屏,请问高手们还能修理好吗?应该从那下手,我是个新手请说详细一点,否则=没有说。谢谢!图片仅供参考。
显卡
黑屏
反对楼主:
5.0
dragon-chen
反对楼主:
排除显卡驱动和系统的原因先

网友:
把显卡加焊以下吧.显卡问题大大的.有些显卡没有装驱动可以亮但是把驱动装器就有问题了.我个人觉得显卡问题比较大哦.仅做参考哦因为偶也是个新手.
同意楼主:
5.0
似水.....
同意楼主:

网友:
BGA加焊下主芯片,不行的话也没有修的意思了。

网友A:
查一查供电电路吧,如mos管等。

网友:
不安装驱动如何?

网友:
刷下资料看看,不行就加焊主芯片
同意楼主:
5.0
午夜情怀
同意楼主:
完全同意

网友:
排除显卡驱动和系统的原因后 再来

网友:
你发的这个图有毛用
求助 发借别人的图 有意义吗

网友:
那个谁来着~~想不起来名字了~~就是头像是个鸟(还能动)~那位高手~~~用他的维修经验告诉我~~(大多数)不能修都只是暂时的~~只要努力跟着高手们的脚步学习~~大多数都使可以修好的~~~向那位(头像是会动的鸟)高手学习~~
衡阳小丹
小屁花 杨帅

网友:
学修显示
小贝花版主吧

网友:
学修显示
小贝花版主好像是!
详情

网友:
建议加焊试一下

网友:
驱动有没有排除哦

网友:
我感觉驱动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
加焊下试试吧,简单的测下管子不行没必要修了

网友:
GPU时间长了,容易开焊,上BGA加焊试下,可以好些,测一下R G B的阻值,换一个晶振试试

网友:
核心坏了好多是这样,加焊一下不行就可以放弃了
同意楼主:
5.0
不悔
同意楼主:

网友:
重做显卡芯片

网友:
肯定能修的,先检测下

网友:
先看一下驱动吧,碰见过不装驱动能进系统,装了驱动反而不能进入系统的情况。

网友:
可以修,你的机子能开机么,那必须讲清楚一点!!

网友:
这块显卡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加焊GPU成功了。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感觉有可能是主芯片问题,

网友:
直接BGA,没好就果断放弃

网友:
驱动原因,或者 加焊

网友:
刷一下BIOS先!再加焊GPU!

网友:
GPU 开焊的多

网友:
工包显卡这样的问题很普遍,基本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肯定驱动没有更新

网友:
因为能亮机。。所以先看一下电压。。要是电压没有问题就先刷个biso。。不行就加焊一下bga。。

网友:
估记也就加焊下就好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硬件可能没什么大问题吧?在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删除,看看能不能进正常模式?

网友:
建議測試系統的話可以再用第二各系統測試比如其他cd就能啟動的livecd
我個人是使用knoppix usb 啟動
比對出式系統還是硬體問題

网友:
修好也爱坏别修了.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加焊也不一定。

网友:
个人觉得也是驱动的问题,安全模式是不加载驱动的,首先卸载驱动排除一下

网友:
量一下金手指旁边的电容阻值

网友:
你重新植球试试看,不行的话就只有换新的显卡了。

网友:
遇到过HP的机子,也是这样的问题,不过没过保去售后质保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查供电电路吧,如mos管等。

这明显就不是供电问题啊

网友:
我觉得显存部分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