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陶炉、光波炉和电磁炉比较

楼主(2012-01-31):
这些炉子常见,已经有坛友用电陶炉或光波炉DIY了自己的BGA返修台。为给更多DIY BGA的朋友参考,总结一下这些炉子的基本特点。

电陶炉,光波炉:电阻发热体加热,热源在加热对象外部,通过红外辐射加热加热对象,加热对象可以是各种耐温材料,适应范围广。没有有害电磁辐射产生。
发热效率与热传递过程有关,对加热体颜色敏感。由于有传递过程损耗,效 率 比 电 磁 炉 稍 差。
加热直径相对电磁炉小一些,单圈的电陶炉加热直径17.5CM。双圈的20.5CM,光波炉加热直径大约在18CM左右。
这两种炉子余热都比较大,降温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这两种炉子是电阻性负载,功率控制比较容易,可以很容易从0控制到最大功率。
光波炉由两根灯管(少数有4根灯管的)和反射器组成的发热体,热源的均匀度比较差,电陶炉用电阻带波纹盘丝发热,热源的均匀度比较好。
控制档位数:电陶炉从5档到30档的都有,光波炉5档到9档的居多,也有18档的。
DIY 预热台时可以直接使用。
案例:
用光波炉做预热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5854-1-3.html
用电陶炉做预热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67873-1-3.html

电磁炉:加热原理是电磁场在加热对象本身内部产生涡流加热,发热体是加热对象本身,加热对象本身电阻率太大或太小都不能有效工作,所以只能选用铁磁性加热对象。有一定的有害电磁辐射,屏蔽得当可以减轻或基本消除。
加热对象本身发热,所以热效率相对高。
余热较小。
加热面积相对比较大,一般可达到26CM直径。
电磁炉发热均匀度决定于加热对象,一般均匀度比上面两种炉子都要好。
控制档位数:5到9档的居多,见过1种12档和1种20档的。
电磁炉是感性负载,控制比其他两种炉子相对困难,特别是在小功率控制方面难度大。一般可控范围从15%到100%最大功率。
DIY预热台时不能直接使用,普通电磁炉即使通过铁板转换,恐怕最高温度不足于满足使用要求,高频电磁灶可以满足使用温度要求,或许可以使用,但未经试验,具体情况不明。

建议:DIY BGA预热的朋友,还是选电陶炉或光波炉,论坛有成功的实例。
      电磁炉不能直接使用,要加铁板间接发热,论坛尚无试验实例,不建议使用

学习了
不错啊原来介绍得这么详细!

网友:
电陶炉,还是挺不错的。控温精度相对高些。我觉得,要想使用的好,还得合理改造。以适应BGA焊接

网友:
你是想改造电陶炉的炉体部分还是想改造温控部分?炉体部分很难改造的,主要是没有那一套陶瓷生产设备和配方资料。控制部分的话,买个好的温度控制器就可以,简单的便宜,好的贵,品种多得很。

网友:
大功率的电陶炉发热面积相对就比较大了,价格也高。功率控制点也比较多。

网友:
2000W的炉子单环和双环发热区最大面积基本一样。但电炉丝圈数是不一样的。因为圈数多比较多了,对发热均匀度影响不是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