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问题发出的声音滋滋滋滋滋的声音

楼主(2012-01-31):
HK400 AP电源,不能启动,检查发现是有3个电容鼓包,换下后电源能正常工作了,就是发出的声音滋滋滋滋滋的响,检查了一下也没有发现什么,请问高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补充内容 (2012-2-3 08:47):
滋滋滋滋滋的响的声音就在两个小变压器附近。这个附近我换了一个16V1000UF的电容,输出部分换了两个10V1000UF电容。

网友A:
两个大电容电压是否对称,功率管是否对称。

网友:
开关管附近的4.7uF50V的电解检查一下或者直接换新的。

网友:
滋滋滋滋的响
还有电容要换

网友:
滋滋滋滋的响是因电容漏电操成的吗?

网友:
张老说得对,是不对称造成的.

网友:
不清楚 我正在学习中

等我明白后 回答你!

这几天去买万能表去!! 嘿嘿! 先从电源学起!

网友:
开启后有声音还是待机有?待机的检查5VBS电路。开启的和张老师所说的1003没换向同步引起。

网友:
空负载声音小,接上主板声音大。

网友:
两个大电容电压是否对称,功率管是否对称。不知道是啥意思啊~~学习当中~~有哪位高手愿意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
经过朋友们的指导检查了朋友们说的问题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希望大家再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
我和楼主相反,也是航嘉电源,还有一个长城的,也是一样,空载滋滋响,接上负载声音消失,用起来没一点问题,就当正常处理了、、至今不明

网友:
学习学习,去买个万用表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2012-03-05):
路过看看 ..噢,可的专心了忘了我的事业来            买菜谁要菜..

雷动九天 -5 严禁灌水

网友:
空载保护了,有滋滋响。带负载正常就行。

网友:
空载和负载时都不应该有嗞嗞的声音。主要是不对称造成的。我已经实践证实了。

网友:
           我也有个服务器电源,拿来修的原因就是有时候带网吧服务器主机死机。拆开看发现两个电源风扇都不转,一批的10v2000uf的电容都暴了,就是待机滤波的2个,还有几个好像是5v和3.3v的吧。换号电容和风扇后 空载一短接ps on线就吱吱响解决不了。能否给个详细的检查方法,一看后面的主电路里的元器件头都大了。根本不知道先测哪块。请前辈们有时间详细指导下。

网友:
估计是不对称造成的

网友:
有时候和负载也有关系!有一次给客户换一新电源,有滋滋声。但这个电源在别的机器上就没有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大电容电压是否对称,功率管是否对称。
如果不对称,都是有哪些故障引起的,可以说详细点吗,张老师,谢谢!

网友:
分压电阻阻值变化引起。

网友:
有的电源新的也会有这样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设计问题。
维修过的不知道。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貌似航嘉的电源这种故障很多,手里有个也是这个问题,已经把输入大电容和13009都换过没解决问题,下面只能换7500试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