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CER 4739z笔记本进水不能触发,待机电流0。17A。

楼主(2012-01-31):
(无正文)

网友:
看下图纸上是什么型号的,这个同类型的好象都可以通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严重灌水

网友:
是人非神 -10 捣乱

网友:
对你这样的人,你客气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过年进水的机机真多,人一高兴 机器就杯具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这种芯片,只要是CQ=   这样的形号都可以的

网友:
看看图纸就晓得了啊

网友:
具体是待机电流这个能看出是地里出问题吗?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笔记本~~~进水之后加不上电~~~不知道是怎么修~~过来学习一下~~~呵呵~~

网友:
搂主对到图纸看不就行了吗

网友:
是人非神 -10

网友:
新的机子上面都是这种的,要找图纸看型号的,那个芯片应该是待机。3.5v、芯片的。很正常。订芯片。

网友:
待机电流太大看一下是不是哪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芯片一般都是这样的型号的芯片了什么=什么。

网友:
谁有图纸上传一份看看,实在找不到图纸。

网友:
芯片应该是RT8206

网友:
图纸上有对应的型号,待机0.17 偏高了吧

网友:
看电流像是哪里有短路,先查一下短路的地方

网友:
待机怎么高。。。先摸摸哪个芯片发烫把。。

网友:
量一下看看有没有阻值不正常的,那个芯片淘宝有卖的

网友:
下载电路图就晓得了挖

网友:
换心片啊,问买心片的,看知道不

网友:
已经修好了,原先的EQ=DB这个蕊片找不到一样的,订了一片EQ=CJ代换上去,3V侍机出来了,但是5V的没出来,发到高级维修部去修,他们换了一片I/O后就好了。这里过来总结一下以备前车之签。

网友(2012-03-02):
请问楼主那个板好是多少呢?

网友:
首先看电流肯定是又轻微短路,你可以先测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组织没问题再从头查起,0。17的电流主板上应该有发热的原件。祝你成功

网友:
有东西短路了

网友:
最好找到图纸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