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G31-M7 TE 好奇怪故障 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1-31):
映泰 G31-M7 TE 原来就是进不了系统,拆开看,在不开机(12V有5V电)CPU风扇转,这个问题搞好,但进还是进不了系统,内存、硬盘、CPU、电源都换过了,BIOS都刷过,还是不行,真奇怪,请各位指导下。

补充下,诊断卡在启动后代码为FFFF,但加载完PE系统到进入WINDOWS滚动条界面之前(黑屏,感觉死机),诊断卡代码变为ACAC。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吧

网友:
换个别的ghost系统
或用安装版的

网友(点评):
你这种情况,我碰到的是硬盘坏了,换个硬盘后克隆系统不引导,用安装版的OK

网友:
如果说硬盘、电源什么的都有换过,那主板故障的嫌疑最大了

网友(点评):
我知道是主板问题,问题找不出原因。

网友:
LZ 我现在也有一块啊  一样问题啊  你那个有弄好没啊

网友:
你换一个光盘,或PE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