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开机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2-01-31):
ATX源输出各组电压正常,但接到电脑上,开机一会就掉电...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确定主板是好否?如果空载电压正常那么检查之路负载能力差会引起断电。示波器检查各路纹波就知道那路电容失效引起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