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开机满屏竖线,显卡驱动装不上。安全模式进入正常

楼主(2012-01-31):
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网友:
显卡门啊,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系统排除的话,那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显卡门机子毫不犹豫干显卡

网友:
显卡门  这个不用想了就是作桥吧  问客户要不要换成改良的

网友:
前段时间一台联想Y510也是这种情况!最后450元 换的显卡!加焊没搞好!

网友:
先加焊 不行换个芯片再试下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就是显卡,加焊没有太长时间效果,换个改良版芯片吧

网友:
可能 虚焊了  加焊 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试试,

网友:
显卡显卡显卡,HP V3000,这么经典的显卡门,直接干吧

网友:
  换显卡啊

网友:
显存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