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1-31):
惠普1522开机提示文档进纸器卡纸,是哪里的问题?求解!
惠普

网友:
机子上面的进纸的传感器的问题,打开上面进纸的位置看一看,有没有复位,有没有小纸屑,清一下吧

网友:
同楼上 就是原稿进纸器传感器的事,,,打开看看吧一般都是卡住东西了。。。

网友:
都很正常,没有纸屑,没有不复位的传感器,我也清洗了很多次了

网友:
开机提示就是进稿传感器有毛病,换个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2-03-10):
问题貌似解决了

网友:
进纸传感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