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 81s 开机电流0.02-0.52-0.77-0.95-.078,换内存一样,急救!!

楼主(2012-01-31):
华硕 f 81s  开机电流0.02-0.52-0.77-0.95-.078,换内存一样,急救!!请各位老鸟指教一下,偶尔有时候能点亮

补充内容 (2012-2-1 16:24):
南桥和北桥都加焊了,还是一样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内存的供电还是一样的

网友:
换个CPU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B:
虚焊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C:
是什么样的CPU?不上内存是不是一样?

网友D:
没有过内存,重点查内存槽与北桥的通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虚汗了

北桥加焊两遍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的可能性大吧!

sis的 南桥加焊还是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不是传说中的那个max8743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样的CPU?不上内存是不是一样?

是inter  t6400 的,不上内存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过内存,重点查内存槽与北桥的通讯信号

那怎么查啊,有时候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的可能性大吧!

不知道是哪里的虚汗,南桥和北桥都加焊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是n6100的桥吧,这个桥容易坏的

网友E:
sis671的北桥吧

网友F:
不是bios问题,做个北桥试试,我修的F81SE,是独显的,也是这样跳,做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等待
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sis671的北桥吧

嗯,是的,,,难道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bios问题,做个北桥试试,我修的F81SE,是独显的,也是这样跳,做个显卡就好了

拿下显卡发现板子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