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加GA-MA770-DS3主板开机跑00,PCI A15复位和B16时钟电压和IDE 1脚复位跳变。

楼主(2012-01-31):
技加GA-MA770-DS3主板开机跑00,PCI A15复位和B16时钟电压和IDE 1脚复位跳变,这时上假负载测得各电压如
下:
1:VTT电压:0。92V(正常)
2:CPU时钟:0。01V(有的主板有藕合电容测不出来)
3:CPU复位:1。84V(正常)
4:CPU核心:1。20V(正常)
5:PG电压:1。84V(正常)
6:内存供电:1。82V 北桥供电:1。20V 南桥供电:3。3V 都正常
7:PCI A14南桥SB电压:3。30V正常,A15复位:3。22V跳变,B16时钟:1。67V跳变,IDE 1脚复位:4。71V跳
变。
从以上看CPU部分正常,就是PCI A15复位和B16时钟和IDE 1脚复位电压不正常跳变,有谁碰到过上来说一下。

网友(点评):
先看供电去 VDDA VLTD

网友:
GIGABYTE 。。先擦 BIOS 。。。。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好.

网友:
重写BOIS试试看,

网友:
bios 问题  或者桥问题

网友:
对于技嘉的板子,不跑码先刷bios

网友:
为什么要刷BIOS呢?这个不太懂啊~~向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
刷bios应该可以好

网友:
额~~~~~这板子,刷了bios再试试吧,反正我的板子最后返厂换了SB好了。

dui le

网友:
电压跳变一般有元件坏了,或微短路,向上跑PCI复位线路,断开元件青挨个排一下,最后到南桥,直到不跳变。

网友:
今天换了一片时钟蕊片ICS LPRS477CK,故障还是和原来一样。

网友:
现在上BGA机加焊了北桥,南桥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想想是不是BIOS问题,把两个BIOS拆下,开机故障还是一样,晕没有BIOS也一样。
从新刷了两个BIOS装上去故障还是一样,看来南桥的问题大了。

网友:
仔细跑线路看看 A15,B16分别由两个电阻到南桥里面,测电阻接南桥一端也不停的跳变看来南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有块技嘉的板不跑码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还没有解决,想换南桥但是现在还没找到蕊片。

网友(2012-03-12):
先换个cpu,在加焊南桥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回潮,前两天,我也有一块坏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