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pire 4520 开机屏没有显示

楼主(2012-01-31):
有台宏基 aspire 4520 开机屏没有显示,但外接显示器正常,除了屏线问题还有其它问题会这样吗? 背光正常
显示器

网友:
显卡,这台机器的通病就是显卡爱出问题

网友:
显卡屏供电

网友:
楼上能说的细一点吗

网友:
已经拆机拔下屏线,正常吗?宏基系列外切显示器按键一般都切换不了的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是不是暗屏啊,外接正常,可能是屏线与屏上的供电,信号有关还有就是屏的本身了,

网友:
有背光但不显示可能是显卡没有输出。当然也有可能屏供电没有。

网友:
ACER4520 7300的显卡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