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完晶振后不开机,而且有一脚电压是3.几V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1-31):
因为手头没有同一后缀的25M晶振,只能用同一频率,不同后缀的晶振换,可换了几个都不行,只好把原装的那个晶振换回去,但换回去后,不开机(有时自己开了,开一会就掉电)。但能测到电压,其中有一脚电压是3V多,
而且经过多次焊接后晶振插孔里没锡了,由于焊锡膏太多,板子上也不好粘锡了,锡更是下不到插孔里,搞得用手一晃晶振,晶振就来回摆,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
忘了说了,以前是不亮
当时上假负载测没有时钟(后来才知道,假负载都测不出时钟来,要上CPU才能测。就来测晶振,主板上一共有三个晶振,一个是32.768的,两个25M的,一个给网卡提供时供,一个在桥旁边(单桥板),据说这个时钟给上电时序供电,桥旁边这个晶振两脚都是1.6V于是就先把它换了再说。谁知道换也好几个不行,然后可怕的问题就发生了

网友:
晶振和电容还能用吗,还能它晶振焊在插孔里吗

网友:
锡更是下不到插孔里,搞得用手一晃晶振,晶振就来回摆,这要怎么解决

跟回原来的线路。。。只有两条线。。。。

网友:
不明白,什么意思呢

网友:
如果不能连锡,就飞两根线上面到主板上,只要找到晶振上的线就可以,祝你好运

网友:
找到了,而且把晶振都焊上去了,就是用手一摇晶振就晃,然后有一只脚电压成3.几V了,又换了好几个晶振还是那样

网友:
楼主换晶振的时候可能温度不够。。把PCB的过孔拉出来了。。。不然不可能这样的。。。找到晶振腿脚的引线。。用飞线法把晶振联好。。再把晶振用点什么胶粘在那里就是了啊。。。

网友:
用易溶胶固定,厂家都是用这个

网友:
谢谢大家了,现在我又把故障扩大了,谐振电容搞丢了一只,而且那只谐振电容的焊盘也掉了一个,而且现在我也找不到同型号的晶振了,主要是我的焊功太差了,抽时间好好练练焊功,这个不敢再搞了,拿给人家专业的来修吧,我不敢再弄了,花点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