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1I 触发无规律掉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1-31):
好久没有修机器了,春节前修了两台,一台是三星Q45,显卡门,换显卡,一台神舟,进系统黑屏,加焊显卡(X700)后好,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没有发帖,以免占用基地服务器的空间。
春节后修的第一台机器,就是昨天下午同事发来的IBM X201I ,I3 350的U,说比较急,要赶紧修,只好晚上7点半加班开修,8点十分左右完工,光板测试到9点,确认不掉电,故障已经修复后,装机,9点多一点结,现将分析和维修过程在此写写,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故障现象:插电源或者是上电池,有时候可以触发,甚至可以开机,大部分时候是插入电源后连接入交流适配器那个灯只闪一下就掉电了,插入电源后马上按开机键,有时候可以跑到4A,有时候是E3,有时候跑完全部的码后掉电。有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把交流适配器脱离机器久一点(一分钟以上),再插入后,机器可以运行的时候大约有60%的机会是可以跑完全部的码的,如果掉电后马上拨下再插入,可能只跑到E3,甚至就是上面说到的交流灯闪一下就掉电了。(从这个现象你能想到什么问题呢?)从这个现象来看,应该是机器进入到保护状态了,而且,根据IBM电脑的特性,这个保护状态很可能是TB芯片发出的。
       故障再现与初步检测:上可调电源,插电源头,待机电流有时0.013A,有时0.019A,但过几秒种(大约3秒或者更长)只要一跳到0.03XA,机器就马上掉电,3M,5M电压消失,待机0.001A,接检测卡(电池接口),插电后马上按开机,可以跑,但无规律掉电,拆机,拆除CMOS电池后,再测,故障一样。找到图纸,用示波器测3M,5M直流电压,加电瞬间正常时无毛刺,后级也无短。
      故障分析:从有时候可以开机运行来判断,CPU,南北桥等大件应该问题不大,存在的问题可能是虚焊,特别是电源管理芯片虚焊。IBM笔记本有个TB芯片,管理整机的电压开启和反馈监控,因此,可以通过检测TB芯片上相应的信号来判定一下大概的故障范围,看是哪个电压不良或者是TB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引起的保护。
    故障排除:撕开主板上的保护膜,找到TB芯片,插电瞬间测芯片上的3M,5M电压反馈脚,正常,查TB芯片的42,45脚,电压正常, 掉电后,VCC3SW正常输出,3PIN为低,16PIN为高,正常,加电瞬间测58脚,正常,掉电后,62,63PIN为低,说明机器确实是已经进入了保护状态,连待机电压也掉了。测芯片59脚为20V,正常。重新插电源时测37脚,
电压10+V开始,慢慢往上升,明显不正常。VINT20经过R415后,进入芯片引脚,测加电时3M上管,有VINT20的20V电压,跑线, R415在板后面的角上,(由于是晚上修的机器,光线不好,相机和手机都拍不清晰,R415在右下角锣丝孔右侧)标识为100,10欧电阻,测电阻右侧有20V电压,左侧连芯片处电压不足,测电阻,为无穷,10欧电阻损坏,更换一个后,加电,机器正常,经长时间测试,故障修复,装机。维修结束。其实这个电阻损坏,应该是由于电阻在焊接时,没有焊好的原因,焊盘上的锡和电阻焊盘之只有一边有接触,大约只挨到三分之一左右,仔细看还有个空隙,可能是在不断插拨电源时,由于过电面积小,从而导致电阻的损坏。 整板图片(散热器底座突出个角,注意要垫个纸,不然,工作台上的工具刚好压上,撕掉了主板保护膜后,容易造成人为短路,形成新的故障点。) 修好后开机图片,由于没有硬盘带过来,这个机器也没有光驱,外置光驱放在办公室,没有带回来,也就没有装系统测试,这个故障点也不会影响到系统,只要能正常待机和开机,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维修后记:通过维修后反过来分析,从插入电源后,待机电流先从低保持几秒,再跳到稍高一点就掉电这个现象可以看出,这也是一个异常的现象,正常来说,应该说在插入电源瞬间,会有一个较高的电流,然后才变低,至少也应该是低高低的变化,因为加电瞬间,机器内部的电路由于未受控,特别是单片机,在供电有了后,时钟复位信号还没有正常时,相当于死机状态,消耗的电流会较大,当正常后,电流会回到正常状态。从这一现象,应该来说也可以基本确定是有供电没有到位的原因。维修后,正常时,插入交流适配器,待机电流变化是这样的,插入后,待机电流为0.019A,经过40MS(这一过程相当快,有时候甚至没有这一个部分,而是直接到0.030A),待机电流即变为0.030A,经过4.5秒,电流即掉回到0.019A。
    另外,此机与老机器不一样,待机的时候只有3M和5M了,没有1.5M和1.8M等等了。
   一个电阻,省了我同事们二千多块(X后报价换板,要2K多呢)。

网友(2012-05-15):
这个电阻在ibm机子上从t40开始就有出问题,表现出来也一样。这个保护还算好查吧!
LZ把tbi测得那几个脚,是什么信号作用说明一下
IBM的保护做的的确很到位
3pin为适配器电源好信号 16pin和58pin没有看懂,请指教
楼主可不可以把tbi测得那几个脚,是什么信号作用说明一下啦?
是啊。。开始忙满

网友(2012-01-31):
占楼,谢谢大家,觉得有用,加加分,谢谢。感谢基地,感谢无边老师,双喜老师和杨老师,以及在基地认识的一帮好友们。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2012-05-15):
谢谢楼主的分享,跟椐你的这个案例我也修好一台X201I的机器

网友(2012-01-31):
这个区域容易进水,基本都是这两个电容和电阻腐蚀造成的

网友:
都是高手呀,看得我似懂非懂的。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透彻了,学习中,有机会了也上基地学习学习

网友:
能帮TB的测试点说的再详细点就跟好啦

是啊 没有去过基地 不知道 TB 工作条件顺序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样都查得出来

网友:
高手啊好好学习天天修板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5.0

网友(2012-05-15):
好好学习,天天修板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2012-02-02):
那你修了多少钱?哈。。

林兄 你人太好了

网友:
传说中的疑难杂症就是这种小元件引起的 .

网友:
确实是一位很高的高手,向你学习了。多谢

网友(2012-03-21):
应该还是位不错的女性朋友,修板都修到倒贴的地步了。
为什么没收钱,难道是女同事,哈哈,开个玩笑,楼主的技术真的不错。

网友(2012-02-03):
板主分析得很详细,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好细心,学习了。其实这种故障相当难查。

网友:
人好,技术好。文章也好。三好学生

哈哈 12 年少有三好学生

网友:
3M.5M是楼主测的时钟吗~!

网友(点评):
IBM的一般都说3M5M 这是待机电压

网友:
很有用的实例!

以后遇到这种故障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电阻了.

网友A:
楼主对电流变化的研究还真是细心啊!!!

是啊 肯定修了不少机器
修板心细啊

网友:
真是好文章,图片看不清,有点可惜。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电流变化的研究还真是细心啊!!!
那是我专门用秒表测出来的,变化时间,一是为了验证,二是为了发帖时给大家一个参考。
同意楼主:
5.0
wuaook
没有被拉低,所以说明后面电路是正常的,所以果断的换了颗TB,结果上电好久不掉以为好了,呵呵没多久故障有回来 了,一直到为查了37脚只有16V的时候发现到问题来了,结果发帖一看,看到你的案例,呵呵结果也是Z这个电
详情
wuaook
同意楼主:
今天修好一台也是这个问题,话说刚开始查的时候绝对很奇怪16脚已经是高电平不管是掉电以后是开机的时候是正常的而45脚掉电后为低,所以为走了弯路以为是这里问题,但是为断开R815后直接上V

网友:
不错啊,不知楼主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网友:
R415不良是X201和X201I的通病了,修到过两台了。

网友:
我手里有几个X201I的,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就是不加电,都是这样的。9台

网友:
可以啊,我要努力了。。。顺便问一下,楼主学了多长时间才达到现在的水平啊?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 没弄好 这回受教了

网友:
高手啊做了几年了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向高手学习天天向上好好修板

网友:
楼主 技术真不 错 啊, 佩服..

网友:
这个帖子真是牛啊

网友:
楼主 我看主板是不是进水腐蚀了

网友:
厉害啊 厉害 再接再厉

网友:
想拜你为师教我电路就好了,呵呵
,,额,tb芯片指的是系统供电芯片么?

网友:
开年好运气啊。 这都修好了。今年多赚点

网友:
如何才能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太佩服啦 ,

网友:
i系列的我还没有修,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为什么没从温控查起呢

网友:
是应该到基地去学学了。把问题分析的太透彻了。

网友:
高手学习了啊,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了 我一次修好两个这样的 都是一个问题

网友:
分析得太好了,细活啊

网友:
顶下 不错 远程学员这么厉害呀 呵呵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这个好~~~简直和我在修的一模一样

网友:
我今天也收到了。问题与你的是一样的。分析得很准确呀。学习学习了。

网友:
IO晶振也会引起待机无低高低变化

网友:
谢谢楼主。。我刚好有一台这个机。。现在看到你的帖子。。已经维修好了。。真的太谢谢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