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不跑U的维修,测试你修此故障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2012-01-31):
机型:DELL 640M
客户描述:
客户:我机子进水,再开就开不了了。
我:什么时候进的水?
客户:前两天进的。
我:进水后有做过些简单紧急处理吗?如:马上拔掉电池,适配器,用吹风筒烘一下?
客户:没有。
我:进水后还尝试再次插上电源开机吗?
客户:有。(这个“有”他说得多么轻松,但我的心却如此沉重,都凉透了
惨案发生的真相:
  拆机,辟哩叭啦。。。当拿下键盘时,有种不祥的预感,发现事情不妙,C壳和键盘底有太多明显的水迹,进水太严重了吧。悲剧在后头,当把C壳拿下时,什么黄黄的不明液体一大片,腐蚀的地方也一大片,我只想说此时我想吐。。。够恶心的,我随便拍了张图,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还发现无线网卡烧得不成样了,连槽子都烧焦了。。。惨(懒得拍了)
  因为客户是朋友介绍的,后来听朋友说才知道,原来不是什进水,是客户喝多了吐在上面,够雷人吧。。。
维修过程:
   唠叨了半天,开始修吧,1、:首先当然是用洗板水给它洗个干净澡先,发现一个长了十七条腿的家伙断了只腿,
唉悲剧了,没这料换呀,不管先继续查。。。
2、条件有限,没烤箱,用风枪吹了十多分钟后,简单打了主板各供电对地阻值,没发现明显短路地方。
3、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008A,测系统35V无,不管它,DELL的机器很多是要按开关才出来的。于是按触发开关,果然能上电,电流上到05A无跳变,从电流上看CPU供电应该出来了,这是我预料之外的,因为ECSB周边腐蚀挺严重的,还以为都不能上电呢,没想到能上电而且CPU电压都出来了,实测CPU供电有09V及其它各电感上都有电压,初步判断全板供电OK
4、测了下PCI-E1X22PLTRST#0V,复位没有,查下时钟吧,示波器随便测了时钟IC旁边的几个电阻,有正弦波,说明时钟电路正常。
5、于是找到图纸,首先查一下前面所提到的那个被腐蚀断一条腿的芯片,看它是什么作用的,希望它没太大作用吧,它坏了我真没料换呀,看图
从图可看出,很明显它是各电压产生后发过来的PG相与后经U32U58转换为RUNPWROK的,所以它是个反向器,作用当然是大大的有,坏了可以想象后果。。。
(心想完了,查来查去最终还是它坏了)认真一看断的那个脚是第8脚,对比图纸正好是个空脚,如图:
哈哈,看到了希望,于是直接测U586脚输出RUNPWORK33V正常,说明这整个电路是OK的。
6、继续查,因为供电和时钟已经OK而没有复位信号,那就从复位信号PLTRST#追查吧,看它是怎么产生的,看图

从图得知是由U27BPLT_RST#转换得到的,实测6脚输出有33V高电平正常,再测R1751脚也有33V,怪了PLTRST#复位信号是正常的啊,为什么测无线网卡22脚同样的复位信号却是0V呢?
只有一种可能,断线了,用万用表测电阻R175 1脚到CN7 22脚确实不通,于是飞线,再次开机,故障依旧,电流还是那个电流(05A),我还是刚来的(没有来很久)
7、易料中,腐蚀成这样,这么轻松修好了就不叫进水机了,从新整理思路,现在连复位都正常了,那就该波波上场亮相了,打了下内存的波形,毫无动劲,目的是确认有无跑CPU,看来是没跑。
8、接着打ECLPCFRAME#也毫无动劲。
9、看来CPU没工作,硬启动没完成,没点位ADS#测不到那就测CPURST#吧。
10、搜索图纸,图纸叫H_RESET#,发现从北桥发出后直接进CPU,没用电阻上拉,唯一只到了这个地方,虽然没上料,但是可以在主板上找到测式点(CN2接口旁边的R55处),实测0V
11、得到这个结果后,心里不但不失落,反而高兴,因为不怕CPU无复位,怕就怕CPU有复位却不亮机。既然CPU无复位,而又是北桥发出的,那就重点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吧。
  首先测了下北桥的所有工作电压均OK,再用波波测北桥的所有时钟,懒得对着图纸一个个找时钟点了,就在时钟IC旁所有的电阻都测了个便,发现除了一个电阻没波形外,其它电阻全部有波形,看图纸,这个电阻是下拉电阻,可能测到地了,正常的,那么可以确定北桥的所有时钟应该是OK的。
12、接下来测南桥发给北桥的复位吧,看图同样用的是PLTRST#这个复位信号
找到R71测它的2脚为0V,怪了,前面经过飞线,PLTRST#已经OK了呀,为什么这里测却还是0V呢,只有一种解释,还是断线,再次飞线,上内存开机,电流有跳变了,波波打了下内存波形也有了
断电插上屏,再次开机,结果发生什么事,我不说了,看图

这是修好已经装好机测式了,在此整个维修结束。
  从早上九点多修的,差不多十点半修好的,用了将近一个半小时,也不知道这算不算久,如果是您?您需要多少时间呢?欢迎拍砖。

网友(点评):
LZ比较老道,我修这机器需要大概三个小时左右。。因为拆装也需要时间的。

网友:
楼主的技术部错啊理论也很好啊

网友:
我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也要半天。有可能还修不好。

网友:
楼主很厉害 有些时候真的是把艰难地问题处理掉心里很轻松以后修道这个问题也会有思路的

网友:
听楼主讲还是比较简单的   到自己修的时候就不晓得有多难了啊

对的

网友:
要是我可能要很长时间

网友:
版主技术含量高    还经常发维修实例上来和大家分享   很不错     是我的话   我容易去检修3 5V……

网友:
确实不错,如果一步一步的修,就不会走歪路。嘿嘿,顶一个。写得很详细
我一般都是3部曲。cpu供电。时钟信号。复位。直接测试这几个。然后再ooxx。

网友:
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到你这境界

网友:
我的水平只能看看了

网友:
楼这个时间算是速度的了

网友:
这速度神级了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很有逻辑

网友:
看两遍终于看明白了,还是复位信号的问题,R175的复位信号楼主之连接到无线网卡接口了,还有一条道北桥的没接,所以导致CPU没工作

网友:
因为不怕CPU无复位,怕就怕CPU有复位却不亮机有时候 是挺难搞

cpu有复位 还不跑码 的机器 我还没有修好过 悲剧的很

网友:
因为客户是朋友介绍的,后来听朋友说才知道,原来不是什进水,是客户喝多了吐在上面,

*脏话*

网友(点评):
夠惡心的……

网友:
很不错。但是看到吐那里。我也想吐、。。

网友:
版主技术非常不错,向高手学习。

网友:
楼主把B还给牛吧。

网友:
楼主的运气还多好嘛,俺上次接了三根线,都还不跑码

网友:
不错的速度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强悍,要是我拆开机器,看到这样,直接报价 换板,不换拿走,恶心啊

网友:
好实例,受益不浅。

网友: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个机器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大师了。。。。比较利索

网友:
这个问题,可没法说。上次修一进水本,洗一洗烘烘好了。10分钟。

网友:
速度还不错,我的话要搞三四个小时,不过楼主运气也好,那个断脚IC没烧

网友:
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学习中.

网友:
  呵呵,楼主的技术不错。。有的时候就是有CPURST的时候是真烦,查的条件比较多,这种的心里还能够有个谱时间上也就加快了。。

网友:
修这种问题估计得半天

网友:
修到过非进水机,PLTRST断线的类似故障,不拆机,大约不超过30分钟

网友:
换成本人,起码 要搞好几天,也不是整天坐着搞这片板,搞搞这个,动动其它。再不行换板了,如果直接跳到最后一步,效率还要高,时钟都不查,直查CPURST信号,飞线二根,搞定!嘿嘿,这是马后跑了!

网友:
速度很快啊,要是我在至少要半天

网友:
这个估计我要搞几天,进水机不确定性多啊,楼主能抛开腐蚀严重的地方先不管,心无烦乱淡定的测复位信号,这就是一种境界,我辈亟待学习啊!

网友:
这技术真强悍

网友:
呵呵,概括一下,大致就是触发的电流在0。5.测量发现CPU有供电,有时钟,没有复位,CPU的复位是北桥给的,所以再检查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发现北桥没有复位,而南桥有复位,所以重点检查南桥到北桥间的复位电路,确定是电路板断线造成的北桥和PCI-E槽子没有复位。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望高手给确定一下,谢谢。

网友:
进水的机子是先要做处理,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速度很快了,资料也很全哈!什么时候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
楼主测量ec的真周期信号是不是测量cpu是否发出ads#给北桥 北桥是否通过dmi总线到南桥 南桥是否通过ec选中bios 如果真周期信号正常是不是一个下拉的波形

网友:
如果是我,目前是修不好的,基础太差,俺在努力中

网友:
楼主的一个多小时应该只是修的主要时间,算拆装应该不止吧?

网友:
这就是高手的境界 对于进水的机器可以说是神速了

网友:
要是我的话也是干瞪眼了,我盼望什么时候能到楼主这境界啊

网友:
要我的话也许这块板就交代了,那个内存的波形,地址线和数据线都有吗?打那个线都能得到吗?谢谢LZ

网友(2012-03-01):
看到就要吐了,修这种太反胃了呵呵

网友:
这样一修要价多少呢,

网友:
修这个机器 我得要2个小时,所以感觉 和楼主比 有差距,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2-04-03):
我觉得这个事发出了pci的复位还是好修只要细心,我的这个i3的机器根本就没有发出pci 复位,而且感觉南桥根本就没有工作
楼主能给个i3的维修思路吗?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维修思路中……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个半小时,神速呀,清洗差不多都得这个时间

网友:
要是我 直接就报废了。。

网友(2012-05-13):
很好的进水板维修例子

网友:
呵呵。有波波就是好啊。我还不懂怎么用波波.真的很想学啊

网友:
这样的,我可能能修不好,太难了。。。。。基础不扎实哦

网友(2012-08-25):
我最少要修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