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

楼主(2012-01-31):
高端主板用什么电源,比如技嘉的H55MS2的主板用什么电源好

网友:
用额定功率350左右的电源。看你喜欢呀。
350W左右可以。升级也能用,电源方面。先马和安钛克,长城之类。

网友:
选择瓦数大点就行

网友:
安钛克比较好

网友:
长城的长寿将军就行了

网友:
我用过康舒,安钛克,航嘉,感觉康舒比较有性价比,安钛克给人感觉用料很给力,很重,航嘉么一般装机控制成本时用,一般不上独显300足够,上中端独显350足够,高端显卡最好上400,预留升级空间!

网友:
个人感觉长城不可靠,呵呵,全是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