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26L08RH的高压驱动QZ9976代换

楼主(2012-01-31):
OZ9976用啥可代换OZ9976引脚功能:
1脚:驱动输出1
2脚:地
3脚:零电流检测
4脚:设定工作频率范围
5脚:最小工作频率设定电阻电容
6脚:设定最低工作频率
7脚:PWM调光控制信号输入
8脚:过压保护信号输入
9脚:过流保护检测输入
10脚:软启动设定补偿
11脚:设定关断延时时间
12脚:模拟调光控制信号输入
13脚:使能控制断,即启动控制脚
14脚:参考电压输出
15脚:供电
16脚:驱动输出2

网友:
创维26L08RH电源模块
5571用1207可完全代换

网友:
学习下,9976现在用的不少了。

网友(2012-03-04):
直接从淘宝买,这个芯片很好买,被光板上的芯片大部份都不能用其他芯片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