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F520J使用正常,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2-01-31):
今天遇到一块磐正AF520J,能正常使用,只是按下关机键后,系统关闭,画面变黑,但是电源和CPU风扇一样在转动,
主板使用的是NF520LE的芯片组,
开机开关进I/O,然后I/O直链ATX的绿线,主板I/O是W83627EHG,没一样的,换了个W83627EHG -A 没变化

搜索论坛发现一个有价值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1111

在该帖AMD关机时序的指导下,发现按下关机键后PCIRST#已经正常拉低,正常应该轮到HTTVDD EN拉低了,但是测假负载上的1.2V HT关机的时候依然健在,,应该是卡在这步电压没掉下来了,

图纸,找不到HT VDD产生的地方,请教各位坛友和版主,有什么好建议嘛?

补充内容 (2012-2-2 00:41):
貌似NF芯片组的板子都只要HT电压关机还在,大多坏在了给南北桥提供HT1.2V的LM324芯片的输入脚所连的三极管上了,是设计缺陷么?

补充内容 (2012-2-2 00:46):
今天客户催,板子丢回去了,但是7楼朋友给的2个案例,应该可以清楚了,HT1.2V电压的产生 由桥给出控制信号,控制LM324/LM358输出HT1.2V总线电压,关关机反过来,注意看LM324/358输入脚所连的三极管,都好就是桥问题

网友:
跑了下线路,HT 1.2V进了一个主板顶部的W83 310G-R2的4脚,如下图

5-8脚相连,经过一个832电阻,进了VCORE 30脚,如下图

吃个饭,一会回来继续,先换这两个,手边有一片一样的报废板

补充内容 (2012-2-2 00:40):
根据7楼朋友提供的2个案例,总结一下关机不断电的维修方法,
按照图上的关机时序,测试从PCIRST#、HT开启信号、电压、CPU电压、SLP S3#、PWRGD的信号循序来查,

网友:
是总线供电还在 没被拉低

网友:
楼主继续努力啊,把维修的过程和结果和大家说说,期待中。。。。。

网友:
我也遇到一块跟楼主是一样的故障。。可我那一块是宏基的。。到现在也没修好。。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给楼主提供2个经典的维修案例:http://wenku.baidu.com/view/a1f8201252d380eb62946d97.html以及http://www.deepin.org/thread-2000805-1-1.html

网友:
饭还没吃好啊,我想知道结果呢

网友:
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谢谢你提供的这两个案例,都说明的很清楚,但是磐正的AF520J和案例里有区别,刚才看了下手上的报废的料板,一样型号的,给单桥提供1.2V的LM358旁边,没有小三极管,今天客户来催,太忙没搞,丢回去给客户了,悲剧,几十大洋飞了

网友:
补充得比较乱,有兴趣的朋友看7楼给出的案例,应该就很清晰了,

网友:
惨啊,没等到结果。

网友:
看了7楼的两个案例,发现自己学的还是太少。像NV芯片组主板的时序和总线电压的测量在学习的时候都没提到,买的书也没提到,还是要找板练手才行

网友:
这种板应该是比较好修的,总线供电一般是由运放加MOS产生,找运放+端相连的元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