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网本。板号H80C奇怪问题

楼主(2012-01-31):
问题是客户拿过来说点不亮机器,用电流表一点初看下感觉显卡没过,报价后客户同意修,拆机。。。加焊显卡不亮。。拿下来重直球在点屏OK了  为保障起  连续点了10多次,还OK  装机在点  屏闪一下不显示了,重插屏线还一样,试下接外接OK了,于是切换到屏也OK  郁闷  开始怀疑显卡问题,换一个新的还一样,把显卡旁边的电容都换了还一样,每次都是默认外接显示器,在切换内屏就一切OK  会是什么原因了,各位大侠谁遇到过

网友:
还没碰上类似的情况。

网友:
哎  都不知道明天去怎么弄

网友:
有一神舟的本了,也是这个问题,开机屏幕没有显示,按下切换键输出到外接,再切回来就好了,换了显卡无效,放生了

网友:
也没搞定啊,我明天在去研究一下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屏跟屏线接触问题,很奇怪,我把屏拆了重新插了一下就好了,真是郁闷到家了

网友:
是屏线插槽脏了吧楼主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