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维修实战运用电子电路基础理论讲解

楼主(2012-01-31):
笔记本维修对于基础是重重之重,

1。电路和电路的基本物理量,
电路。电路元件和电路模型,电流,电压及参考方向,电路功率。

1。什么叫电路?电路是为了实现某种应用目的,将若干电工,电子器件或设备按一定的方向相互连接所组成的整体。

电路的形式分两类:强电和弱电两类。

什么叫强电?由于电压较高,电流和功率较大,习惯上称强电
什么叫弱电?用于进行电信号的传输和处理,通常电路电压较低,电流和功率较小,习惯上称弱电。
那么电路是由电源,负载和连接导线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这里解释下
什么叫负载?将一种能量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能量的元器件或设备,统称:负载

用于构成电路的电工,电子元器件或设备统称实际电路元件。用实际元件构成的电路也称实际电路。为了便于进行电路分析,常采用一些理想的电路元件来表现实际元件的特性,称为:实际电路模型。一个实际元件的性质,可以用一个理想元件或几个理想元件的组合来表示,根据与实际元件的近似程度,一个实际元件可以建立不同的形式的模型。

什么叫等效电路?将实际电路中的各种实际元件都由相应的模型表示后,就构成了实际电路的电路模型,也就是说:电路模型是由一些理想电路元件相互连接而构成的整体。是实际电路的一种等效表示,那么我们就叫他为等效电路。

电流是怎么形成的?电路中带电粒子在电源的作用下有规则的移动从而形式电流。金属导体中的带电粒子是自由电子,半导体中的带电粒子自由电子和空穴,电解液体中的带粒子是正负离子,因此电流可以是负电荷。也可以是正电荷或者两者兼有的定向运动。习惯上正电荷的移动方向为电流的实际方向。

网友:
修笔记本修到电路这一块,就没有指望了,不挣钱了

网友:
回不回呢,考虑再三,还是不回了吧。吾爱文学网天珠变仙逆仙逆最新章节
漫画网在线漫画网火影忍者火影海贼王

吾爱文学网天珠变仙逆仙逆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