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必须重启一次 才能检测到硬盘

楼主(2012-01-31):
如题 电源没病 硬盘是好的 请大家踊跃发言
tcl 机箱 845gv-m2 主板

网友:
硬盘属SB管辖,这种故障有可能是SB虚焊所致……建议加焊一下先……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将bios里快速启动项 屏蔽 机器就用二次重启了 我困了 我先睡了

网友:
连个提示都没有?

网友:
学习了 嘿嘿 以后知道了

网友:
我也以为是主板有问题,看来主板很多问题都与BIOS有关。

网友:
原因很简单:主板太快了.硬盘通电后初始化没完成,主板就等不及了--当成了硬盘没有响应.
CMOS有个选项:主板等硬盘几秒名钟.选个3秒5秒的就可以了.

网友:
讲解够详细,专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