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的4411S 。。不跑马,掉电自动触发。

楼主(2012-01-31):
裸板点电流反复跳,0.00-0.17 反复重启。。 电压都没跑起来,,求大虾指点思路

网友(点评):
还有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先测量各个电压看看有没有全部出来,在测量各个负载有没有短路,只能慢慢来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先贴个美女照片出来再问问啊

网友:
可能是重启的哪连接着呢吧

网友:
应该是电压还没出来完全啊

网友:
美女的机器要努力啊  呵呵

网友:
重点查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全板子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