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变压器的代换

楼主(2012-01-31):
今修理一台联想L195WD  上的的SPW-102有问题 用LG电源板高压变压器 EEL-22 EBJ36896701 代换试机 OK。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请问有知道这个液晶高压变压器事怎么代换的需要什么要求不!

网友:
供电和通脚一样就行!!!

网友:
怎么测试呢!

网友:
用通用高压就可以呀。

网友:
高压圈数差了100圈,只能勉强代换

网友:
找不到直接改通用高压条

网友:
通脚一样,次级阻植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是不是那样呀,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听说要换一样的才可以啊~~呵呵~~只是听说~~新手不是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