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可能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2-01-31):
一服务器系统,用2块SATA 阵列卡(一块卡带8块硬盘每块400G),组成RAID5.  现在是其中一块RAID卡只要挂超过2块硬盘,机子开机到检测RAID时就掉电,而只挂2块就不掉电,请问这是卡的问题,还是RAID5出错,还是硬盘有问题呢

网友:
电源输出不足?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我想应与电源关系不大
因为我只是插上了SATA硬盘的数据线(第三块),服务器启动到检查RAID时就掉电,而此时8块硬盘的电源线一直在插上的,
而只插2个硬盘的数据线就不会掉电,而此时8块硬盘的电源一直在通电

网友:
看上去有点怪怪。 “只插上数据线而不断电”相信是因为『数据线』基本上都不会取电的!!,如果基于此征状而判断电源供应没问题,是否不太合适?

网友:
电力不足?或者数据线有问题就会如此。

网友:
用排除法试吧,先换线数据和电源线都换接紧。再检测所有硬盘。再电源。再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