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的问题,求高手给思路

楼主(2012-01-31):
今天修了一台花屏,重做显卡好了,在拷机过程中。发现无线用不了,然后用自己硬盘重新系统 故障依旧,用驱动精灵更新了也一样,   其实一直在寻找IP,好像找不到IP地址~~,无线网卡也换了,系统也换了XP和WIN7了 现在都不知道是软件还是硬件有问题了。如果是软件有问题重装系统应该就不是软件问题吧?  大家不要怀疑无线网络有问题,我还有很多机器在同时拷也不出现这种问题。网络应该是正常的。            唉。。。到底是什么问题会引起呢?

网友:
是什么显卡?6150的吗?集成的很多机器,无线是显卡管的,重焊显卡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

网友A:
试一下能上网不,我有见到没获得也能上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能上网不,我有见到没获得也能上网的

用有线是可以正常上网的,网线获取不了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