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SPIRE 5930G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2-01-31):
    今天上午接到一台宏基5930G的本,故障就如上所写,客户后自已重新做了次系统,现在是装系统快在进的时候就掉电了,PE蓝屏,我将后盖拆开发现显卡是单插的,看了下风扇有点灰。应把风扇重新清理了一遍,故障没有变化,后来把显卡也重新加了下温还是没有结果。
   我一直认为是显卡散热不良才成这样的,因为显卡在进系统前很热,CPU风扇也没转(确定风扇是好的),但为什么克系统包括解压又都不会掉电,实在不解,请专家解答一下。

网友:
掉电原因很多的,除了散热问题还有温控,电压不稳等等,慢慢查吧。

网友:
系统做的方式不对  也有可能

网友:
风扇好的,风扇供电正常不
CPU温度怎么样
加焊下CPU供电IC

网友:
换一个硬盘试试

网友: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CPU供电保护 查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