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5笔记本故障求解

楼主(2012-02-01):
一台L525开机黑屏,不是暗屏 ,屏为LED背光。但外接正常,拆开测量发现主板没有发出开启信号,并且屏供电电压也为0V。在此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除显卡有问题外,会不会和关合笔记本待机导致黑屏有关(没找到检测开关,不知现在这些机型如何检测处于关合状态)

网友:
先看一下显卡输出端的供电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