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时BIOS报警声的含义大全

楼主(2012-02-01):
开机时BIOS报警声的含义大全

计算机启动后,BIOS 就对硬件进行监测。如果这时硬件存在故障,系统就会通过机箱的喇叭或主板上的蜂鸣器发出有规律的“BB"声,了解这种响铃声的含义,就能明确系统的毛病,找出对策。不同厂商 BIOS 的响铃有不同的含义,下面介绍一下两种主要的BIOS 响铃的含义:
Award BIOS:
1短:系统正常启动。恭喜,你的机器没有任何问题。
2短: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内存或主板出错。换一条内存试试,若还是不行,只好更换主板。
1长2短:显示器或显示卡错误。
1长3短:键盘控制器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主板 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换块Flash RAM试试。
不断地响(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重插内存条,若还是不行,只有更换一条内存。
不停地响: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插头。
重复短响:电源有问题。
无声音无显示:电源有问题。
AWI BIOS:
    1短:内存刷新失败。解决方法,更换内存条。
    2短:内存ECC校验错误。解决方法:进入CMOS设置,将ECC校验关闭。
    3短: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CPU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显示内存错误。注:显卡内存简称显存。
    9短:ROM BIOS检验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
Phoenix BIOS
    1短: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系统加电自检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CMOS或电池错误。
    1短1短4短:ROM BIOS校验失败。
    1短2短1短: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EISA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EASA NMI口错误。
    2短1短2短到2短4短4短(即所有开始为2短的声音的组合):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从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3短4短:显示卡内存错误。
    3短4短2短: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未发现显示只读存储器。
    4短2短1短: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实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兼容BIOS:
    1短:系统正常。
    2短:系统加电自检(POST)失败。
    1长:电源错误,如果无显示,则为显示卡错误。
    1长1短:主板错误。
    1长2短:显卡错误。
    1短1短1短:电源错误。
    3长1短:键盘错误。

另外,在一些新式的主板上这一报警系统做的更为先进,采用 LED 等作为报警系统的指示,像梅捷的 7VCA 和V星的 BX pro 。下面是他们的指示含义:

SOYO 7VCA :1是ON ,2是OFF
灯号显示
表示含义
D4
D3
D2
D1

检测芯片组

BIOS 开次将程序解压到 SHADOW RAM

检测 BIOS

芯片组设定为用户自定义设置

BIOS 开始设定 CPU 的核心工作电压和频率

启动硬件环境监测功能

显示卡检测

BIOS 启动 CPU

检测内存,屏幕显示内存容量

激活 I/O

激活 IDE,检测 IDE 设备

激活串口、并口

开始检查扩展卡,包括 PCI 、AGP 、ISA

延伸系统资料,检测桌面管理接口

进入系统

V星 BX pro :1是ON ,2是OFF
灯号显示
表示含义
D4
D3
D2
D1

检测芯片组

检测内存

BIOS 开次将程序解压到 SHADOW RAM

检测键盘控制器

显示卡检测

CPU 设置检测

RTC 检测

显示界面初始化

显示系统信息

测试内存

开始检查扩展卡,包括 PCI 、AGP 、ISA

激活 IDE,检测 IDE 设备

检测软驱

载如操作系统

进入系统

网友:
支持,我认为你太厉害了

网友:
哇!楼主真是太好了。顶

网友:
谢谢lz分享,学了要会用才是王道

网友:
用到过几次内存问题

网友:
一起交流!楼主给咱们提供机会了

zyedu100.com|买真文凭

网友(2012-06-08):
实用的东西

网友(2012-10-23):
支持、LZ复制辛苦i了!

网友:
真棒!虚心学习!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和内存没插好报警,有些机箱都不带蜂鸣器的,这些就没用了

网友:
内存报警还有真么的都形式呀!谢谢分享!

网友(2014-12-30):
有些主板开机自动进BIOS,那里设置

网友:
都是台式机的吧

网友:
台式机的 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