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478针 intel的主板,小孩子玩的时候

楼主(2012-02-01):
把一条内存和其中一个内存插口都弄烧了,估计带电玩的,看见主板自带卡显示00,发现内存插口附近有一个叫nk3055w0519的贴片,破裂了,是不是换了这个就好了,还是要先查一下别的,还没下手试,怕问题被自己搞复杂了,先来这里学习学习,验证自己的想法,贴片的图发上来了

换吧
这个是内存供电的管子的话,换了就应该好

网友:
裂了就先换掉,建议还是送修吧

网友:
先拆了 在查看还有地方短路吗

网友:
裂了就先换掉,然后再换个新的MOS管试下,,,

网友:
先把3055更换掉

网友:
看来楼主也是个小小白。

网友:
拆了 测量别的地方有无短路 然后更换 测试

网友:
不是做路由器用还是整台换了吧

网友:
啥都不懂  刚接触

网友:
拆掉破裂的,万用表测一下,阿有其他短路的地方,对地12v,内存插槽要弄干净,。最后换上一个mos管

网友:
就算动坏了也没事 不值钱的东西

网友:
478    汗      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新平台也不贵

网友:
先拆下来,查有没有短路,开机看是否还跑00,然后换上试试。

网友:
换了再说

网友:
先换看看,楼主不太弄就找人修好了,免得自己越搞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