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ol-am 主板

楼主(2012-02-01):
           主板:asus p5qpl-am                板号: rev  1.03g
这块主板是这样的问题:开机触发 诊断卡代码停在91处约一分钟进入华硕logo界面再次停顿一分钟左右,接下来就一切正常。
刷了五个bios ,还是一样!!不知道各位大哥有遇到的没有?

网友A:
91,没显示?没见过这个代码。拍个照或者录像下看看吧

网友:
  好的,第一次老师看我的帖子!
手机拍的 由于像素根灯光不是太理想,。老师您就将就将就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3OTA0MzMy.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91,没显示?没见过这个代码。拍个照或者录像下看看吧

饼总 基地的教材 对外出售么

网友A:
没加过这个故障。会不会PCIE没检测到?换CPU和内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加过这个故障。会不会PCIE没检测到?换CPU和内存吗

cpu跟内存都换过了,加上了独立显卡也是一样!。
前面忘说了一点正常进入系统后,重启就不会停在代码91出,而是停在logo处。貌似在BIOS里调IDE Detect  fime  out这项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