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R3303代换求助

楼主(2012-02-01):
此机是客户把内存插反造成不跑码,时钟不走,发现内存边上一MOS管坏,LR3303,不知可用啥型号代之。请高手相助。

网友:
换相同沟道就可以了

网友:
60N03、50N024均可,我曾用前者代后者,由于休积大就立着焊用导线连G、S极。后者虽然耐压只有24伏,但作内存供电足矣。

网友:
谢了,用60N03代之OK.

网友:
同意楼上可用60N03

网友:
同沟道大小一样,应该就可以吧,我都是这样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