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510A白屏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2-01):
收到一台联想旭日C510的本本:故障现象白屏,84的显卡,屏3.3V供电正常。显卡也值过珠了!可还是白屏,我是新手。现在一筹莫展!跪求各位高手们给小弟指条明路啊!!!

网友:
你换屏试试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从我的经验分析,应该是显卡芯片的问题。这个一定要换真的全新11年后的改良版NVIDIA显卡芯片,还要注意散热问题

网友:
我想  外接屏试一试 如不变查硬件 如内存 硬盘等 再 查电压 时钟 复位信号

网友:
怎样一个白屏,要说清楚

网友:
你外接试试,如果外接显示正常,那么就是屏的问题了。
我现在有一块屏,就是白屏,估计是屏上逻辑板解码芯片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时间去修它。

网友:
外接看看啊,外接也不行的话就和显卡的关系比较大了

网友:
外显没有反应诶、

网友:
已解决,屏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