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帮我看一下Q26的作用

楼主(2012-02-01):
这是技嘉主板的front panel。哪位大哥帮我看一下Q26的作用。

网友(点评):
qianwei二极管 起到保护作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东西坏了, 我一般 是一螺丝批撬掉,不要了, 都能用,

网友:
我也不太懂,试分析一下啊……
这明显是一个复合二极管,接在这个位置,如果它被击穿呢,5VSB就应该被拉到地了。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会被击穿呢?应该只有在5VSB过高的时候才会击穿。
而如果此管击穿了,5VSB就应该被对地了。接下来ATX应该就会停止工作……
如果以上分析都正确的话,这个管子,应该就是用来防止5VSB过高而烧IO的……

网友:
q26双二极管,稳压作用,当3脚电压过高,1、2脚有击穿保护作用

网友:
这个东西在显示器等东西里边用的也挺多的,主要起保护作用

网友:
钳位二极管,保护用

网友:
防止PW+电压过高的

网友:
防静电的。

网友:
就图上看是将PW+箝位在0~5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