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SL410K待机故障修复一例

楼主(2012-02-01):
昨天接到一台SL410K独显机器,待机0.02马上掉到0.00,无待机.拆机发现全板无进水,无烧件现象.检测ISL6237,供电正常,7脚有5V.接电源顺间有3V,5V输出,然后马上掉为0V.判断后级有短路.用烧机法,烧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哪里发烫.后来在网上查大家有同样的故障,说是C364短路引起的保护.找了半天没有找到C364,打开图.找到C364没有烧(图 1)

发现主板内存边上,北桥背面,声卡附近有小电容短路,但拆下来都没有坏,还是没有找到故障点.网上有位同仁说是声卡边上的电容.C364,但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回想C364是HDMI电路中的元件,怎么会在声卡这里.是不是图搞错了,又找了集显的点位图,查找C364,居然真的是在声卡这里.但我是独显的机器,这个点上的元件是C495.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烧的鸡,怎么会不发烫呢?

网友:
我是接在5V输出电感那里,不然是哪里啊?请指教~~

网友:
我遇到一台5V和3V被拉低的。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经验之作了!!!

网友:
IBM同一款主板图纸的版本有好多钟 有时候真的很难找

网友:
电容短路应该可以烧出来,可能楼主口误,应该是严重漏电。

网友:
哈哈  神贴啊     我的是C499 呵呵~~~~~

网友:
楼主好思路啊,语言清晰,受教了。

网友(2012-03-21):
谢谢了哈,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商家也真是很奸。同一款机子非得搞N款板子出来

网友A:
这个可以说是 sl400k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说是 sl400k通病啊

真是通病吗,集显与独显一样的吗?

网友:
兄弟.真是太犀利了阿 .牛b.啥时候能到你的境界啊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   我遇到两台了

网友:
我也去试试          不过是进水的

网友:
以后遇到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谢谢LS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