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捷S1816+交换机,没有电源

楼主(2012-02-01):
手里有个锐捷S1816+交换机,没有电源,请问有知道的朋友,电源输出电压是多少,
交换机主板

电源接口标有3.3V和GND,我以为左1左2是3.3V,左4左5左6是GND,可是用表量这几针都是通的,是主板短路还是本来就是通的呢?

电源接口背面,上面提到的左2和左4间还有个小电容,现在还有个大问题就是测主板上几乎所有电容两极都短路,不知道主板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3.3的交换机内阻很小。并非短路。标示已经是3.3V那么肯定没错。楼主修原配电源即可。这个一般都是启动电阻开路居多。还有输出滤波电容漏电引起过流保护。

补充,,,,楼主说的是没电源,我弄错了~你看有电感(短路桥)的是3.3V,无得对应脚是GND

网友:
电源是5v电压

网友:
楼上可以说的详细些吗?比如我发的电源接口路片中,哪针是5V? 哪针是地线?

网友(点评):
自己跑电路 这个没人能帮你

网友:
我的华为s1216的是1,2,3均为+5V,4,5,6均为地。

网友:
完全看不懂啊~~~路过~~~看看其他帖子在说~~~